[求助] 求教ISE乘法器IP核的问题

楼主(2015-03-28):
ISE中自带的乘法器IP核如何设置延时2个时钟周期?为什么我生成的时候没有latency这个选项,生成后的xco文件中貌似也没有延时,但是生成的vhd文件中却有这么一句  “c_latency => 2”。请教高手,这怎么理解?是乘法器IP核每运算一次本身需要时延2个时钟周期,还是通过参数控制的?小弟新手,不太明白阿,希望高手帮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
1、乘法器是个很简单的IP,仿真下就知道到底要几个latency,xilinx的手册有时候写不全,IP还是要经过仿真才敢用。
2、如果不是用DSP slice,感觉自己写一个更好,有多少延迟自己能控制。

网友:
乘车器 IP核  怎么没有ready 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见非常好!我仿真后发现latency是生成IP核时pipeline stages设置的,我是个新手,自己写乘法IP估计还需时日,不过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当生成IP核时将pipeline stages设置为0(也就是没有时延),然后再modelsim中仿真会出错,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