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ll_sync是什么同步机制 急求

楼主(2015-03-28):
看了一个模块,弄了个很复杂的同步机制, 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同步原理,有相关资料么
input        clk1;
input        resetn1;
input        clk2;
input        resetn2;
input        set;
output        setout;
output         set2_reg2;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分析
1. 前置逻辑关系是什么?圈起来的F里
2. 寄存器的Q、~Q输出,不清楚

楼主:
大家看看code吧
module        full_sync(
                                                clk1,
                                                resetn1,
                                                clk2,
                                                resetn2,
                                                set,        // set signal from clk1 domain
                                                set2_reg2,
                                                setout        // set output to clk2 domain
                                                );
input                clk1;
input                resetn1;
input                clk2;
input                resetn2;
input                set;
output                setout;
output                        set2_reg2;

wire                setout;
reg                        set_reg;
reg                        set2_reg1;
reg                        set2_reg2;
reg                        set2_reg3;
reg                        set1_reg1;
reg                        set1_reg2;

wire                zero;
assign        zero = set | set_reg & ~set1_reg2;
assign        setout = set2_reg2 & (~set2_reg3);        // output a pulse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n1)
begin
        if(~resetn1)
        begin
                set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set_reg <= zero;
        end
end

// clk2 sync set_reg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esetn2)
begin
        if(~resetn2)
        begin
                set2_reg1 <= 1'b0;
                set2_reg2 <= 1'b0;
        end
        else
        begin
                set2_reg1 <= set_reg;
                set2_reg2 <= set2_reg1;
        end
end

// clk1 sync set2_reg1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n1)
begin
        if(~resetn1)
        begin
                set1_reg1 <= 1'b0;
                set1_reg2 <= 1'b0;
        end
        else
        begin
                set1_reg1 <= set2_reg2;
                set1_reg2 <= set1_reg1;
        end
end
// clk1 delay set2_reg2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esetn2)
begin
        if(~resetn2)
        begin
                set2_reg3 <= 1'b0;
        end
        else
        begin
                set2_reg3 <= set2_reg2;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马克一下,代码已出求指导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2个FF同步,再加一个FF提取上升沿就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写法应该是一个特有写法吧 ,实现特定功能。只是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可能作者一时想多了。这样的电路也不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制的目的是检测set信号由高到低的跳变,在clk2时钟域输出一个clk2 Cycle的高脉冲。要求信号set的高电平宽度不小于clk1 + clk2,否则可能漏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牛人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