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这个STA的计算 [已解决]

楼主(2015-03-28):
STA

STA

计算setup的时候都用最大值,计算hold的时候都用最小值,是这样吗?

网友:
对,就是怎么悲观怎么算

网友:
时钟周期不是4吗?为什么Setup是用8算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是个分频器,我也是醉了……我也用4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版主大人,不管我问什么基础问题,版主都回答,小弟真的万分感激…………

网友:
clock path 和data path应该在不同的情况加不同的d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