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振荡器电容选择

楼主(2015-03-28):
仿真看了一下,拿mos管做电容带来的工艺/温度偏差貌似比mip_cap带来的偏差还要小一些?
    那么做振荡器时,采用mos电容是不是更好一些?并且还可以省一层cap层?
    还有就是现在做一个低功耗的振荡器,用100nA电流作为电容充放电电流会有什么风险?
    请了解的大牛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电容随工作电压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一般要求精确一点的不会用MOS电容,至于电流的问题,我觉得电流太小的话容易受噪声干扰,其他的没什么,而且电流决定不了OSC频率,OSC频率最后的公式是一个系数K与R和C的乘积,公式中是看不到电流的。从这点上来看电流可以无限小!当然实际是不可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再根据您的建议评估一下影响

网友:
如果是恒定电源电压,FF corner Gm大,但是MOS cap也大,会抵消一部分频率的变化,所以用MOS cap好。如果是恒定电流,Cap 用 metal会好,因为如果电容不随corner 变化,频率就是很稳定的,如果在能保证电压不变,频率几乎不变。如果不在乎噪声,电流可以很小,比如10uA 100MHz,和最小尺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