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中电感的值是多少?

楼主(2015-03-28):
20资产
在HSPICE中写网表时,调用PDK中的电感,只能改电感的半径和圈数这两个参数,那么怎样才能得到想要的电感的值呢(即如何通过半径和圈数确定电感的值)?

网友:
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将电感与已知电容组成谐振网络,再通过仿真S参数来获得电感值;或者根据工艺厂商提供的文件制作衬底文件,将电感版图导入到电磁仿真工具如ADS中进行仿真得到相应的电感值和Q值;不知回答的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很麻烦啊,我看厂商提够的说明文档(Application Note)中有关于电感的测试和仿真结果,能不能直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