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 毕业答辩不会了!!!

楼主(2015-03-28):
本人毕设做的是LED恒流驱动芯片R9128 但是对于R9128数据手册的典型应用图不是很理解 如图 R5和L1之间连到GND的那条线是怎么回事? 导师说常规来看就是错的 所以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Buck架构,芯片是浮地状态,但是外围有些怪,D6的阴极应该接在R5和L1之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BP2329,这时浮地的系统架构。相对于BUS,那一点是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D6的位置确实是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但是芯片地的电位这不就会变化么? 反馈的控制信号电位是不是也就跟着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内部的参考电位是GND,不管外围系统工作时芯片的GND电压对大地如何变化,芯片内部对GND的电位仍然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这就是浮地。

网友:
浮地结构GND是在变化,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芯片的CS采样电压和FB反馈电压都是相对芯片的地的,其实他们也在浮动,而相对芯片GND是不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那是不是电容C3来保持芯片VCC和GND同步变化的?

楼主(2015-05-02):
回复 网友D:

   但是芯片启动的时候因为芯片地和外部地不同,不能形成回路产生电流流入VCC,也不能产生回路对C3充电,理论上分析不同啊。谢谢解答。

网友:
电流回路是从AC输入的一端进去,从另一端回来,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启动时需要通过输出端形成电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芯片只要一个很小的电流就启动了 经过R1 C3 R3 R2 C4再到地 对电容充电 C3只要到十几伏的电位芯片就工作了 然后就是外部拓扑给芯片供电了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我导师一直和我纠结芯片的能量从哪来 芯片不能和外部产生回路 所以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R3和R2一般都会很大,如果是这条通路那启动时间会很长,甚至可能起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是10K R3也是K级别的电阻 芯片启动电流只要100uA就够 应该带的起来 芯片正常工作以后电感对芯片提供能量 但是电感这个回路又是怎么样的? 貌似还是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启动就是通过电感所在回路给VDD电容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终于是把这个外部电路搞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