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 开启损耗过大

楼主(2015-03-29):
从上到下的曲线依次是,功率管栅源电压、漏源电压、漏电流、和功率曲线。

觉得漏电流的尖峰异常,功率工作在饱和区时间过长、把驱动电路电流调大,尖峰更大,不知怎么消除这个尖峰

驱动电路如下

哪个大神有非交叠时钟的设计方法,还有最后面那一坨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
从上到下的曲线依次是,功率管栅源电压、漏源电压、漏电流、和功率曲线

网友:
你用的啥软件啊,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ice全仿波形

网友:
为什么会产生尖峰?

网友:
从横轴可以看出这个尖峰在ns量级,应该是同时开关出现的,办法就是加大不交叠时钟的空余区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黑色的图是驱动电路,白色的波形变化是外置功率管的波形
    是增大驱动电路的非交叠时间么?还是增大死区时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交叠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