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匹配网络有增益吗

楼主(2015-03-29):
大家好,本人设计一个LNA,发现LNA本身的增益不大(即从LNA输入到输出的增益),
而匹配网络的增益较大(即从天线输入到LNA输入端的增益),请问这样正常吗?
该怎么解释?谢谢大虾们!!

网友:
无源的东西,怎么放大的。。

网友:
当然有,无源网络只是没有功率增益,但是有电压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很奇怪。测量的是 天线到LNA输入管的 栅极之间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么算增益时是否也要把匹配网络的增益算进去?

网友C:
Power Gain肯定是没有的,Voltage Gain可以有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升压电路(等效的其实就是把50阻抗变换到更大的阻抗上去),对NF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太大也不好,匹配网络的Q值太高的话更容易受元件的Q值和variation影响

网友D(2025-03-12):
引用 网友C:
Power Gain肯定是没有的,Voltage Gain可以有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升压电路(等效的其实就是把50阻抗变换到更 ...

有个问题,实际信号传输过程中经过这样的网络,到底会不会被放大。现在电路匹配了,可是后一级电路对信号幅度有要求,还有仿真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实际信号传输过程中经过这样的网络,到底会不会被放大。现在电路匹配了,可是后一级电路对信号 ...

电压确实会被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确实会被放大

嗯嗯,它是传输功率的,功率相等,不同电阻时的电压不同。哎,匹配电路Q做的比较大,导致电压被放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