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的上拉问题

楼主(2015-03-29):
大神们,请教一个关于I2C的上拉问题,I2C一般是在外部加上拉电阻,不知道通常见的I2C产品已经包含了上拉电阻了吗,比如说一个I2C接口的E2,还是最终在整个系统上再去加一个上拉电阻?还是只有I2C master才会在产品中加入上拉电阻,slave不加?如果每个设备均自己加了上拉,每个上拉到的电平又不一样,最终设备互联会不会有问题呢?是否需要电平转换?谢谢啦!!!

网友:
一般是系统上有一个上拉电阻。如果芯片已有上拉电阻,PCB上就不用再加上拉电阻。

不同电平要用转换芯片。

网友:
一般是系统上有一个上拉电阻。如果芯片已有上拉电阻,PCB上就不用再加上拉电阻。

不同电平要用转换芯片

网友:
i2c就是直接连到FPGA 的两根线,SDA/SCL 上拉电阻4.7k 外接3.3v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用板子上的上拉电阻,芯片内部上拉电阻可能比较弱,而且VARIATION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