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中DDR2 MIG使用问题

楼主(2015-03-29):
在DDR2 MIG的使用时,想把DDR2封装成一个FIFO使用,但是有些问题不是太明白。在MIG的User Interface接口中,提供给控制器的数据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拼接,一个周期提供两个数据到app_wdf_data,位宽为128位。那么我写数据的时候,每写一个128位的数据,需要地址位(app_af_addr)加多少呢?这个怎么计算?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存储器地址是以字节为单位的,也就是8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存储器应该是根据器件属性决定位宽的吧,存储器有8位和16位的。如果是8位的,应该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8位数据。如果是16位的存储器,就是一个地址对应16位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DDR芯片的地址,而MIG中user侧的地址是逻辑上的,以字节为基本单位。

网友:
一个burst为4,地址一次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