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FSS仿微带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29):
开始用ads做了,中心频率在20.3GHz,带宽1G,带内插损1db,中心频率两边偏6GHz,衰减40db而hfss仿出来的是
该怎么优化,采用hfss,不知道hfss怎么实现优化功能,望大神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或许ANSYS Designer可以帮到你,注意第三个画面里的PCB参数这很重要!
里面的参数可以根据真实的版材数据填入(它是根据这个条件来综合出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