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uvm_dpi.dll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9):
每次都出现下面这个问题,求帮助!c:/questasim64_10.1d/gcc-4.2.1-mingw32vc9/bin/g++.exe -g -DQUESTA -W -shared -Bsymbolic -I $MODEL_TECH/../include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o  $UVM_HOME/lib/uvm_dpi.dll $MODEL_TECH/mtipli.dll -lregex
# c:/questasim64_10.1d/win64/mtipli.dll: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楼主:
我的是64位系统,questasim64-10.1d版本,gcc编译器为gcc-4.2.1-mingw32vc9

网友(2015-09-2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把GCC也换成64位的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说你这个已经在该目录有这个文件了,删了后重新启动电脑再来一次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questasim64-10.1d版本应该配套64位gcc,即gcc-4.5.0-mingw64。你用32位gcc是无法编译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