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bandgap?

楼主(2015-03-30):
电路振荡是什么引起的啊 三极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的运放级数多了,这个要进行stb分析,环路稳定性分析

网友:
把电路图贴上来啊!是不是反馈接反了

网友:
同上,先把电路图贴上来。
如果是运放结构实现的bandgap,可以分析一下小信号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小数点后4位 振荡范围,是不是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