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问题,求大神来解答

楼主(2015-03-30):
我仿真时光提示了Normal completion of simulation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这个然后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求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唉~~
不就是告诉你:本次的仿真正常完成,使用的(服务器设备)是本机!
结果要自行叫出、选定。
**这么容易就被称为大神!?真是愧不敢当!

楼主:
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