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电路板上覆铜皮会导致芯片烧毁

楼主(2015-03-30):
我们做的一块电路板,为了防止干扰,在上层额外加了一层铜皮,让它接的数字地。测试一切正常。但是有一次实验,电路板的一块最贵重的芯片给烧毁了,而且后来又烧毁了一块同样的芯片。因为之前的实验中,这块芯片从来没有烧毁过,所以怀疑是这层铜皮的原因。请问谁能知道这里面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呀。

网友:
高手快出现回答,同求

网友:
    检查该芯片的输出管脚,谁与铜皮短接了?

网友:
怎么能断定烧片子与铺地铜皮有关?不存在必然联系啊

网友:
电路板几层的,还是上图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应该没必然联系,大多数板子顶层都是铺铜的。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因为短路的话你初始测试就会烧芯片,仔细检查下板子

网友:
应该是你的线路连接出错,铜皮的影响不大

网友(2015-04-30):
信息量太少不能解答啊

网友:
会不会是PCB敷铜时预留的安全距离太小

网友:
与铜皮关系不大,看看焊接以及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这铜皮引起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吧,短路的话,能明显观察到铜皮的变形。
另外一个因素,静电,也是一个可能性。
铜皮裸露在外,静电很容易接触到铜皮,将静电引入pcb的地平面,而大部分器件因为不是端口器件,没有esd保护,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击穿特定部位的部件。

网友(2015-08-19):
顶层和底层都铺地铜 比较常见额

网友:
应该跟铜皮没什么关系吧。分析下芯片失效的原因比较好的。

网友(2015-11-09):
我估计是你的敷铜的时候   铜皮和焊盘或者过孔之间的安全间距设置的不合理,导致你在焊接或者调试的时候稍不注意就会导致两者短路到一起    然后烧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上图,应该是哪里处理的不好,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5-12-10):
这样发贴  就是神也帮不了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