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原理图仿真和版图仿真相差太大,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3-30):
仿真与实测对比

仿真与实测对比

原理图仿真与版图仿真对比

原理图仿真与版图仿真对比

原理图仿真与版图仿真对比

原理图仿真与版图仿真对比

我自己分析原因: 版图仿真考虑到了线与线的耦合,原理图没有这样考虑
  但是差别也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
有限参考地(gorund)、无限参考地是有区别的 !

网友:
这么说吧,原理图仿真是一种极端理想的情况,版图仿真已经开始考虑部分现实,实测就是真现实了,要这三者拟合好,是需要多方面的经验,慢慢来,没有看到你的版图,不敢乱分析。

楼主:
版图

版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有源电路,至于实物和仿真的差别我分析原因如下:1 原理图里面二极管建模不准确,不能完全建模出二极管的实际工作状态。2 制作工艺精度不够,板子插损,参数等不准确。
但是原理图和版图仿真也相差这么多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说的应该不只是原理图仿真与版图仿真的差异,而是实测与前两者的差异,目测了一下,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下手:
1.找到更准确的模型,包括电阻电感电容,可以去murata官网或TDK官网上下。
2.版图仿真中,首先保证Substrate建模准确,介厚、铜厚、DK、DF、Rough;其次端口添加要准确;然后mesh划分,原则呢,电流越大,划分越密,像上图贴出来的版图mesh就有问题。
3.实测的时候,应该先做TRL校准,去掉连接器的因素,因为仿真你没有考虑这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版图仿真的时候每个端口默认是50欧姆,但是实际工作时每个端口的阻抗就不知道怎么确定了  2 在哪里可以找到substrate建模的详细教程呢?我用的是1mm的FR4板,之前我只设置了介电常数和板厚,铜皮直接设为perfect conductor了,其它参数没有详细考虑
  3 版图和原理图仿真相差很大,版图的port设置如下图,impendence和calibration栏怎么设置呢?

版图port设置

版图port设置

求相关资料呀

网友:
貌似你问的东西,help内都找得到;这样子吧,能否将你的需求共享一下,一起来仿真对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真是太好了,我是把我的论文发给你看吗?还是把ADS文件发给你,我做的是一个2.45GHz整流电路

网友:
越详细越好哈,Email:abley108@163.com

楼主:
好呢,我整理一下,晚上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晚已经发给你了,你收到了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结果发你邮箱了,请查收!

网友:
恩恩,要实践才行。。。。。

楼主:
问题的原因是仿真扫描频率没有从0开始,因为电路中要分析直流,所以仿真要把直流也考虑进去

楼主:
个人还有一个疑惑,mesh划分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电路会比较大呢?

网友(2015-06-01):
好高大上的样子,初步学习中

网友(2015-08-13):
我的版图仿真也有问题

网友:
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电路,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
版图优化时间也太长了

网友(2015-09-28):
ADS原理图仿真
ADS版图仿真
ADS版图与原理图协同仿真
其中,版图的优化仿真非常慢,几乎没法接受
有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2016-03-10):
回复 7# 罗林 我做的整流电路也有这个这个问题,整流电路原理图仿真和版图原理图联合仿真效率相差60%,搞不明白是哪个环节除了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赐教看一看我的电路,改了好久都发现不了错误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是理想情况,而版图之间存在寄生效应,两者肯定有差距的,但是如何你设计的合理那么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的。HFSS和ADS版图仿真的结果一般比较接近。。。

网友(2016-04-18):
你可以把你在ADS中仿真的整流倍压电路发给我一下吗?我也学习一下,最近在做这一方面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2.45GHZ的整流电路的ADS文件发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2021-03-11):
版图结果更贴近实际吧

网友(2021-07-21):
mesh划分确实有点玄

网友(2024-12-12):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