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极点、零点和rmsnoise的关系

楼主(2015-03-30):
请教大神,极点和零点是如何影响噪声的?极点和零点都会抑制噪声吗?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请大神解答

网友:
好奇怪的联系

网友:
极点抑制噪声没错,零点应该会恶化噪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联系吧。。。。我也不是很懂,调了一个LDO,发现主极点很低时,噪声就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极点为啥会抑制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吧。每增加一个极点,就可以使传递函数多增加20dB滚降。相当于滤波器一样,把高频的噪声都滤掉了,不就是改善积分噪声了么?举个例子,米勒补偿的电容,容值越大,一般运放噪声也就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那零点呢?LDO输出电容上面去掉ESR后,发现噪声谱曲线会上翘,使rmsnoise噪声变大。这个该怎么解释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地方去掉了ESR后,对于loopgain虽然是去掉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但对于整个闭环系统来说,这里可能存在一对复极点对。不信你可以对比一下有ESR和无ESR时,整个闭环系统的Ac传输曲线,看看是不是在高频时有peak。这种情况下,对噪声也有恶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今天仿真了,发现去掉esr后整个系统是会上翘,好像是多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如果没去掉esr之前是复极点,那我去掉零点后,应该剩下的是极点啊!怎么会使波特图上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要注意一下,去掉ESR后,闭环系统有没有形成复极点对。复极点对在幅频曲线上也是有peak的,也会对噪声有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