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PCIE转USB的芯片推荐?或者单USB接口芯片(slave)的

楼主(2015-03-30):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求FPGA把DDR3里面的内容通过USB3.0传输到PC机上,目前计划用PCIE,然后外面挂一个PCIE转USB3.0的芯片。如果没有直接一个USB3.0芯片也行。求推荐。

网友:
PCIE转USB3.0的芯片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多吧~推荐几个?我找到的是都USB HOST~~我的板子显然要当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