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RDES连接SFP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5-03-30):
小弟想将SERDES芯片与光模块SFP连接在一起,选的SERDES芯片串行差分输出是VML标准的,不知道能与TE的SFP电接口兼容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最好把芯片型号给出来,你这么说根本不知道怎么判断

接SFP光模块,不需要单独的SERDES芯片,直接用FPGA的串行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