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求助

楼主(2015-03-30):
求助verilog大侠  请问 assign a= #5 b+c ;这种延时语句为什么通不过编译,提示不应该出现# ,但是我查的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
a有初始值吗?这样的语句,貌似我是第一次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给初始值  这是我写在testbench中为了测试方便的 想求出一个信号经一段时间延时后的值  请问应该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设置 我是写在testbench中 想求出信号经过一段时间延时后的信号

网友:
你可能没有'timescale 1ns/1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呢 我写了

网友:
#5 a = b + c;

网友:
回复 楼主:

    assign #5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