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非时钟的布线设置

楼主(2015-03-30):
想让其中的几个节点的布线宽度和间距变大,edi采用什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也要写ndr LE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有那是最好的。要没有,设置spacing也没问题,线宽好像还得用ndr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很奇怪,为什么space设置很简单,而width设置非得有个ndr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acing默认是基于track的。可以调整pitch来调整,当然这种也是应对默认宽度的spacing调整的。而宽度的话,考虑到就多了,因为线宽是随意性很大的,根据设计需求走。
所以你的情况最好有ndr来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建议,又查了一下cmd文件,可以使用add_ndr加setAttribute的组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well done!恭喜你!

楼主:
使用下面的命令后,看到布线的结果,VPP并没有按照2.9um的METAL3线宽走线,这是为什么?

add_ndr -name VPP_ndr -width {METAL1:METAL6 2.9 TM2 3.0} -spacing {METAL1:METAL6 0.4 TM2 8.0}
setAttribute -net VPP -weight 4 -bottom_preferred_routing_layer 3 -top_preferred_routing_layer 4 -non_default_rule VPP_ndr

楼主:
查看了一下这个net的属性,Rule选项为规定的VPP_ndr。能有人知道为什么VPP并没有按照2.9um的METAL3线宽走线吗?

VPP

VPP

楼主:
哎,是写错ndr了,应该是
add_ndr -name VPP_ndr -width {METAL1:METAL2:METAL3:METAL4:METAL5:METAL6 2.9 TM2 3.0} -spacing {METAL1:METAL2:METAL3:METAL4:METAL5:METAL6 0.4 TM2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