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时序分析

楼主(2015-03-30):
我在将ICC写出的网表和startrc抽取的spef网表读入做PT分析,没有报出时序违例。写出的对应的sdf文件,但是将写出的sdf 文件重新读入,,却报出来一些违例在复位信号上,PT显示的分析类型在recovery和removal报了违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以spef为准,

sdf 没必要再做一次sta, 理论上spef,sdf做出的结果应该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你的flow有啥问题,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在设计中有一个模拟IP黑盒子,没有具体的时序参数文件,在做PT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就空的好了,没有时序还谈什么注意点呢,

网友(2017-08-28):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