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问题,求大神来解答

楼主(2015-03-30):
Port refinement, process hf3d error: Port 1 does not have a solved inside material on either side..这是什么问题?我设的波端口,空气盒和材料是贴着的啊。求解

楼主:
我做的是去吸收器

网友A:
**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仔细看资料、help比常人多一点,勇于尝试错误比大家多一点而已(现在大众有太多的急躁症,只想一蹴可成)
波端口的激励只能单向,如果波端口是处于"空气盒"内(一面接触仿真物体、另一面不是贴位于边界上!)
那波端口的这一个面就必须补满一个"per-E",强迫波端口的激励只能单向往仿真物体!
HFSS端口和激励(官方说明).pdf (2.86 MB , 下载次数: 98 )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仔细看资料、help比常人多一点,勇于尝试错误比大家多一点而已(现在大众有太多的急躁 ...

Lumped Port报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