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NET EM仿真电感Q值偏大?

楼主(2015-03-30):
调用了工艺库中的一个电感,Q值仿真如图1,用Sonnet电磁仿真结果如图2。二者相差比较多,原因是啥?
注:二者电感值仿真结果基本相同。且SONNET设置了thick metal,仿真精度调整到了较高,且精确计算Q的复选框勾选和未勾选结果基本一样。
图1
图2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图是什么意思,-22.03代表什么?
只要电感值和SRF对上就行了,Q值不用太在意。即使是测量,Q值误差个+/-20%也很正常

网友(2015-08-18):
回复 楼主:

   工艺库的数值是有Tune过的。你是哪个公司,可以试一下我们公司的e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