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理想analogLib元件搭建全差分采样保持电路(含仿真源文件)

楼主(2015-03-30):
本教程适用开关电路仿真的初学者,包含了开关和时钟设置。全差分采样电路原理可参考《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Third Edition P841-842。
本仿真源文件的电路如下
图1 用压控电压源搭建的全差分运放模型
图2 全差分采样保持电路
图3 仿真结果
输入信号为100mV 5Mhz的差分信号,采样时间为4ns保持时间为5.8ns。

关于switch的两点说明:
1.switch的open voltage设置为0,close voltage设置为3
2.正端控制信号应该接有W标记的一端,这点很重要。
图4 开关连接方式

附上原理图和仿真设置源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到cadence ic6.10以上版本中直接仿真。

导入方法
1.解压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tar到某个文件夹下,例如/csu/project
2.project文件夹为cadence打开的位置,其中有cds.lib文档,打开该文档添加
DEFINE 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 /csu/project /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
3.可以在cadence中发现已经导入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库成功
4.打开fully_diff_sh原理图,然后进入ADE L
点击菜单栏中的Session然后Load state再选中Cellview
然后点击OK后在运行仿真,即能看到上面的仿真波形。

最后附上本文的word版(和上面文字和图片一模一样)以方便阅读,按需下载
用理想analogLib元件搭建全差分采样保持电路(含仿真源文件).docx (159.79 KB , 下载次数: 1045 )

网友:
用理想analogLib元件搭建全差分采样保持电路(含仿真源文件)

网友(2015-05-07):
哦,这个东东好哦,仿真福音啊~

网友A(2015-07-31):
楼主,我用你说的理想开关,不过运放用的是实际运放(最简单的5管),
仿其他电路还好,不过能看到很多开关边沿处的尖峰,不知道怎么耦合来的;
仿Razavi书中的3个开关的单位增益采样,结果感觉非常不对

网友(2018-04-12):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开关试一试

网友(2018-09-28):
打开fully_diff_sh原理图时,报找不到lab3_fully_diff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谁能帮下忙,谢谢!

网友B(2018-12-14):
回复 网友C:

   同没有这个模块 不过看楼主给的图 应该指的是fully_diff_amp
   然后还要改一下model library 改成随便哪一个model lib都可以 或者全删掉

网友(2019-02-28):
谢谢楼主了,问我师傅让我自己上网去找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下来看看

网友D(2020-02-25):
楼主,你描述switch的两点说明很有用,给出了开关导通的配置。我能问一下,什么状态下开关断开?我现在用控制时钟,控制开关的断开,但是现在开关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电阻线圈的两端是0到2相位相反的控制信号,开关的两端连接电路)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办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办嘛

不太记得了
好像是楼主的仿真源文件的库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会出错
把设置里的model lib全删掉 就可以

网友(2020-12-19):
mark一下,这种仿真方法真的很有用,尤其对于带latch的比较器仿真offset的时候,可以很明确的得到翻转电压

网友(2021-08-12):
这样做完之后,运行ADE时,提示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和一堆  ERROR (SFE-868): "input.scs" 8: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tqb/cadence/Learn_prj/smic18mmrf_oa_cds_1P6M_2010_1_4_2.1/smic18mmrf/../models/spectre/ms018_v1p9_spe.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这种错误是什么问题啊,大家有和我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全差分运放的极性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2021-10-11):
大家都可以用吗,我的提示警告然后倒入的library也不太对

网友F(2021-11-12):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仿了一个2阶delta sigma 发现完全不对啊,仿真12ms 但是到1.4ns就停止了, 不晓得为啥 我看了放大器输入的电流 已经到MA级别了 但是我用工艺库中的管子搭出的放大器就行

网友(2021-12-25):
蟹蟹大佬赏饭

网友:
先mark一下,回头仿一下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你说的理想开关,不过运放用的是实际运放(最简单的5管),
仿其他电路还好,不过能看到很多开关 ...

仿拉扎维的那个单位增益采样器,结果确实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描述switch的两点说明很有用,给出了开关导通的配置。我能问一下,什么状态下开关断开?我现在用控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一定频率的控制信号控制开关,但开关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输出端加电容,控制负端加电阻都试了,还是不行,层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25):
very good data to use analogLib元件 design 全差分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
运放极性反了

网友(2022-07-05):
好文,值得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仿了一个2阶delta sigma 发现完全不对啊,仿真12ms 但是到1.4ns就停止了, 不晓得为啥  ...

今天刚遇到这个问题,是你的理想开关开启时的阻值太大了,1T欧姆太大了,调小一些就行

网友(2022-09-06):
原来开关是有方向的,感谢!

网友(2023-03-22):
多谢,学会了

网友(2023-07-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用理想器件做仿真的时候会出现电路中的结点有很大电压的情况,会报错,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置能不报错呢

网友(2023-11-21):
这个不是积分器吗

网友:
想问一下,我把理想全差分运放改成我自己的的运放的时候没有把办法正常工作了,是为什么吗,我单独仿真全差分的时候又是正常的

网友(2024-04-06):
输入端口反了。其他没问题

网友(2024-07-04):
谢谢,非常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