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类型转换函数能用吗?

楼主(2015-03-30):
请问如果在程序里使用了数据类型转换函数,那么在后面的设计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RTL设计,应该问不出这种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综合能过,就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我是说,类似(int)a这种在程序语言里才会出现的类型转换,应该不会带到RTL设计语言里去吧。。。。。毕竟那些只是程序设计的思想

网友:
来赚个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