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联电流镜是怎么消除长沟道效应的?

楼主(2015-03-30):
拉扎维书上写(W/L)3 /(W/L)0 =(W/L)2 /(W/L)1   数字代表下标, 这是怎么得到Vgs3=Vgs0的?另外计算式M3和M1的长沟道效应算不算?求大神给出分析或计算步骤!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考虑M0和M3的长沟道效应,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网友:
因为VX=VY············

楼主:
回复 网友A:

Vx=Vy是最终要的结果,书上是由Vgs0=Vgs3,才得到Vx=Vy的!我想问通过上面器件尺寸怎么得到Vgs0=Vgs3。    我又看了看,不考虑M0,M3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可以得出,但是总感觉理由牵强。

网友:
   有什么牵强的?假如Vgs不等于Vgs3,你的电流比例就不对了,所以两者必须相等,上面你写的那个等式应该再加上一个电流比例在上,只有在栅源电压相等的情况下,电流比例才和尺寸比例相等,理解不了?去回忆一下饱和区ID的公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工作中怕是Vx不等于Vy的情况居多。平方律关系的ID公式不够用的,最简单的计算也要带上λ才靠谱。楼主可以看下描述这张图片的那句话的前面一句话,其实Vgs0=Vgs3是拉老的预设的前提,只是这里不知道怎么把话说糊涂了。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实际工作中怕是Vx不等于Vy的情况居多。平方律关系的ID公式不够用的,最简单的计算 ...
引用 网友B:

   是啊  楼主看的是拉神的书  很明显楼主只是刚刚接触  现在就给楼主整短沟道效应他就更糊涂了,先把简单的学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