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时加了OPTION后仿真结果可信吗

楼主(2015-03-30):
用hspice仿真一个LDO,如果不加其他OPTION仿真会有很小的震荡,但是加了
. OPTION ABSTOL=1p VNTOL=1u

之后就没有震荡了,那么到底哪种仿真更加可信一点呢?  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这两个数值从1变到10还没有震荡,加到100就有震荡了

网友:
加了option后的结果更可信,那个是default的设定,也是hspice支持的最高精度。
加大数值后,仿真结果可以容忍更大的残余误差,结果也变得不可信。举个例子,你本来要求是的精度是0.001,现在加大后变成0.1,那么你本想输出1.0的电压原本在计算的时候得到1.001才会被认可现在1.1v的结果也会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只有出现non-convergence的时候,才会不得已去降低精度以求得收敛解。这个网页的内容有所帮助:http://bbs.eetop.cn/thread-25115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是您帮我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么?没注意,我看到有人问问题就回一般不会看发贴的是谁。hspice我熟悉一点,spectre就压根没用过,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