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nosim后仿提示错误can't locate model "pmos"

楼主(2015-03-30):
这个错误貌似是提示库里没有pmos这个模型,但是我仔细看过我库里的pmos.mod, 里面明确的名称是pmos,我也在sp文件里引用了这个库,为何还是找不到呢,另外我电路的netlist里我把PMOS 大小写都用过,都是这样的错误,所以肯定也不是大小写敏感的,搞了很久也没找到原因,心塞。求大神指导!

nanosim报的错

nanosim报的错

这是我加在.run脚本里的sp文件,里面是我引用的库文件

这是我加在.run脚本里的sp文件,里面是我引用的库文件

网友:
肯定还是你的网表中的pmos模型名称与库里面的模型名称不一致引起,建议你好好把所有文件之间的调用关系捋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认了好几遍,我网表里调用的pmos的模型名字和库里的是完全一样的呀...而且之前实验室的学长用同样的工艺库都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