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30):
module uupp(out,a,b);
output out;
input a,b;
up u1(out,a,b);//24行
endmodule
primitive up(out,a,b);
output out;
input a,b;
table
// a b : out;
0 0 : 0;
0 1 : 1;
1 0 : 1;
1 1 : 1;
x 1 : 1;
1 x : 1;
endtable
endprimitive
错误提示如下
ERROR:Xst:850 - "uupp.v" line 24: Unsupported Switch or User Defined Primitive.,
求大神 解答,感激不尽

楼主:
跪求解答,自顶

网友:
目测不是可综合风格。。。。。

网友:
似乎是提示找不到例化的器件。
同意楼上,一定要写可以综合,和器件无关的Verilog语法 。你这不就是个“或”运算嘛

网友:
24行是哪一行?发上来的代码似乎只有18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行已经在程序中注释了,没弄出来的没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个或运算,就想在xilinx ise上试下udp语言,出现这问题了,primitive与table不可综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