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库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流片时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库吗,比如数字电路设计提够的库和RF库,工艺支持吗?

网友:
如果是同一工艺里面的PDK、Pcell和STDcell,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一个工艺下的,那就要看foundry能不能这么组合了,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用的就是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工艺节点的不同的库,Pcell和STDcell分别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刚查到Pcell是参数化单元,STDcell应该是标准单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网友:
应该是不允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