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约束generated_clock

楼主(2015-03-31):
RTL中有一句话assign clk_en=~(~clk_in),其中clk_en是output port,clk_in(主时钟)是input port,我想问一下在后端这个clk_en应该设定为generated_clock吧,那在DC和ICC中如何约束这种generated_clock呢??

网友:
写好sdc就行了,没啥特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设置了这个clock: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GEN -multiply_by 1 \
                                              -source [get_ports tx_clk] [get_ports daad_clk]
这样在DC中对这个generated clock需要设置latency,transition或者dont_touch等之类的属性吗

网友:
你就和他的master clock设一样的约束就行了,本来就是同源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