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在64还是32的RHEL下?

楼主(2015-03-31):
小弟第一次准备自己安装cadence,选择RHEL 6,2的版本,更高的Redhat版本不知道cadence是否支持,而且高版本的redhat据说已经不免费了,之后免费版本是一个叫fedora的开发版,现在不太清楚到底是安装到32还是64位的系统中,还是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安装32位也可以64位rhel系统,因为cadence ic也分为32位和64位软件,只要选择对应的版本就可以。64位cadence ic安装可以参见http://bbs.eetop.cn/thread-45745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