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串联耐压ESD的设计

楼主(2015-03-31):
在芯片中,进行ESD设计时,在端口到地的通路上遇到了通过串联两个3.3伏的NMOS到达端口耐5伏的要求,这种结构它的ESD放电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第一个NMOS为ISO 管子吧?如果是的话,BV为这个管子的叠加。

网友:
寄生的diode可以放电

网友(2015-09-09):
達到兩個mos的trigger電壓之和才會trigger。。

网友:
回复 楼主:

ieee上有paper关于这个的说明,或者你在这个论坛搜索柯道明的paper,应该也有这种论文

网友(2015-10-16):
楼主企业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