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不同负载相位曲线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5-03-31):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高PSR的LDO,昨天在仿stb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LDO负载电流是100mA的时候,波特图的相位曲线是从0开始;负载是300mA的时候,相位曲线恢复正常又从180开始下降。
然而仿瞬态的时候,我感觉负载在100mA和300mA相位裕度没有问题?
是电路的架构原因还是仿真的原因?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嘛?
求教?
谢谢!

网友:
貌似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加了个采样负载电流的电路  然后可以动态改变负载 。用的一个 运放做的V to I converter  然后输出一个动态电流给EA,就是这个converter引入一个反馈到环路上   导致的 。我把converter去掉 就没问题了,但是仿瞬态感觉没问题!

网友(2015-10-13):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