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layout

楼主(2015-03-31):
芯片设计时一般是画好电路图后做layout还是直接画layout图啊?

网友:
首先我没见过hspice能做layout,另外不知道电路还没设计你做的是什么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晕,本人小白,请见谅。这边研究室用cadence,layout不是也带电路的各种元件么?现在是把一推电路缩进一个芯片,大概流程能说下么,芯片设计的流程?反正仿真都是选hspice那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pice是synopsys公司出的仿真工具,candence只是挂上了接口,版图是用vituoso完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流程都不知道,还怎么去做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太激动前辈,这位大概是本科生刚开始做毕设。

网友:
本科生做毕设都知道eetop了。我毕设那会儿就知道对着课本抄书了。。。。。。。

网友:
design -> schematic entry   -> sim  (hspice /spectre ... )  -> check -> layout  (virtuoso/ laker ...)  -> lvs/drc -> extract lpe -> post_sim -> check design

schematic entry
ecs /ams
adp
composer
sedit
viewdraw

sim tool
many many
eldo
hspice
spectre
smartspice

fast spice
hsim
adit
spectre turbo
finesim
xa 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辈,关于有没有必要开一个“新材料与新器件”板块,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板主自己訂 ..

新材料与新器件 應該算半導體工藝 只是
EETOP 把工藝跟 package 混一起
集成电路生产/封装/工艺
很怪

process工艺  and package封装
本就兩個不同層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 主要是这边工具书都是英文的看不太懂啊,原来都是用单片机,现在弄芯片的得从头学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不太懂!有没有推荐的教材啊,只用hspic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阁下看法我会认真考虑,也和坛主反馈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看下集成电路的基本概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当然懂些啦。。软件不太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集成电路,不是电路。集成电路的概念还包括版图、工艺等。先看下微电子学,版图的艺术,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hspice应用手册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支持!不过版内了解这一块的还真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