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ESD开启问题

楼主(2015-03-31):
如上图所示,是常见的ESD结构,这种结构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如果是第二级先开启,那为什么会第二级先开启呢,因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用的相同的管子类型,只是尺寸不同而已,

网友A:
这个结构是为了保护连到第二级的栅极(图中未画出).
通常第二级的snapback电压设计成低于第一级(例如length较小, 用低压器件等), 使第二级的电压被钳位在较低电压, 同时电阻上产生的压降仍使第一级的电压足以触发第一级的保护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相应的设计规范,第一级保护和第二级保护都是同一种管子类型,同样的沟道长度,只是第一级保护的宽度比第二级大很多而已

网友B(2022-08-08):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为了保护连到第二级的栅极(图中未画出).
通常第二级的snapback电压设计成低于第一级(例如length ...

请问一下,打ESD进来一般使用高电压的脉冲吧,那第一级的漏直接由ESD进来的电压决定开启,为什么还要从第二级的钳制电压+IR压减来判断?难道ESD打进来的固定电流?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打ESD进来一般使用高电压的脉冲吧,那第一级的漏直接由ESD进来的电压决定开启,为什么还要从第 ...

先开第二级可以分压降低被保护器件的栅压

网友C(2023-12-0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打ESD进来一般使用高电压的脉冲吧,那第一级的漏直接由ESD进来的电压决定开启,为什么还要从第 ...

无论再高的电压都是从0开始上升的,在电压很小时,两个管子都不开启,一级 二级的Drain见到的电压是一样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论再高的电压都是从0开始上升的,在电压很小时,两个管子都不开启,一级 二级的Drain见到的电压是一样 ...

两个ESD的drain端电压一样?

网友:
有的设计,第二级管子不用SAB,所以trigger电压更高,但是有串联电阻续流,所以问题也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ESD的drain端电压一样?

在两级都没开启,并且gate没击穿之前,这条路径不是相当于开路吗,不就每个位置的电压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两级都没开启,并且gate没击穿之前,这条路径不是相当于开路吗,不就每个位置的电压都一样吗。
...

感觉六楼描述的有点模糊,那是两种ESD,没太看懂。。。
至于你说的两级的drain都一样,是说一级二级类似中途并联吗?所以两端压降是一样的?那两级ESD的一致电压是就高还是就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