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M boost DC/DC 出现振荡

楼主(2015-03-31):
纯PFM电流模式boost DC/DC,在轻载和负载都出现了奇怪的波形,第一个是电感连开关管那个节点的波形,第二个是流过电感的电流

楼主:
纯PFM也会有稳定性的问题吗,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楼主:
输出电容用ESR比较大的电解电容,波形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SMPS控制环是不稳定的。

楼主:
所以输出电容的ESR有补偿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boost结构系统要仿真环路稳定性应该怎么仿啊

网友:
阅读SMPS书籍。
获得相当于线性化闭环式和模拟用MATLAB等。

网友:
寄生引起的振铃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dcm模式下,电流放电完毕,产生的振铃

网友:
dcm下的ringing

esr加大相当于增加了这点的dumping能力

ringing减弱

网友(2015-06-03):
正常的振铃现象。而且你用的cosmosscope图形软件的仿真精度不够。

网友:
这是burst模式吗,如果是PFM模式,波形不应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