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限流电阻

楼主(2015-03-31):
上图中限流电阻的类型,查看有关资料多晶电阻容易发热,不适用于限流,但是仔细一看很多代工厂使用多晶电阻做限流,为什么既然多晶电阻容易发热而使用它呢

网友:
第二级保护的电流较小, 一般10~20mA

网友:
rppo 做的比较精准吧, 阻值 ,比起rnw,raa来说

楼主:
我想是不是这样的,除了使用多晶电阻做限流它的精度高一些,另外,是不是多晶电阻不像有源电阻那样随着电压的变化有回滞特性呢?但是多晶用做限流它的发热容易烧毁是个致命的缺点啊

网友:
1. 这个限流电阻对精度没有严格要求.
2. 如果用diffusion/well电阻, 这里会出现寄生二极管, 这是不期望的.
3. 这个电阻实际上不是"限流"作用, 其作用是一旦第二级ESD保护电路先开启, 这个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能够使第一级的电压仍高于第一级的开启电压.

网友(2015-05-25):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1-09-09):
多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