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到地的钳位管的设计

楼主(2015-03-31):
在进行芯片的ESD设计过程中,通常会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些NMOS用作电源到地的静电泄放通路,为什么这种管子要按照源和漏(孔到多晶的间距比较大)都能耐ESD的规则来设计呢?

网友:
实际上地一侧可以较小.

网友:
你要用来做ESD保护就必须这么干,常规画法遇到ESD EVENT 很容易被打死。

楼主:
我想了想,是不是这样的,当电源引脚接地时,地引脚悬空时,释放到地引脚的静电要通过电源与地之间的钳位管放电,这时地引脚的那一端也要耐压,所以,两端都需要按照两端耐压的方式进行设计,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正负压都要打ESD的原因吧

网友(2015-05-05):
如果你这是单纯的加NMOS管来的话 就就得按照ESD的规则来........但是一般的不会只单纯的加NMOS效果不一定好....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clamp电路...我们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后面的管子在同时间打开这样对ESD的泄放效果更好......同时这个时候后面的Nmos管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ESD规则来做了........这样就面积相对一定的时候就可以放更多的NMOS 这样泄放的效果就更好........

网友:
补充一下  要是对电源打负压 对地打正压的时候还是要加二极管的  ......这个时候就会走二极管 ,同事所有的井对地就是二极管.........

网友(2015-07-23):
回复 楼主:
1.ESD防护器件有很多种:Diode/NPN/GGNMOS/GCNMOS/SCR/RC+INV+NMOS等等(当然还有类似的PMOS),针对不同的器件Layout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2.你所说的版图处理方式多见于GGNMOS/GCNMOS, SCR也会这么做,我们会故意把drain/source contact to gate spacing拉大,带有salicide的工艺还会在drain区域把salicide的deposition block掉,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drain端加入一段diffusion电租(这个家伙叫Ballast resistor)用以改善ESD器件的导通均匀性,同时ESD器件本身也需要有足够扩散面积来耗散ESD发生时带来的power.

拙见,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这个距离会产生衬底寄生电阻,从而产生寄生bjt导通需要的vb,使寄生的bjt更快速的导通。同时,漏端孔要多,面积要大,保证雪崩尽快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