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理想analogLib元件搭建开关电容积分器Switch-Capacitor Integrator(含仿真源文件)

楼主(2015-03-31):
本教程适用开关电路仿真的初学者。开关电容积分器Switch-Capacitor Integrator原理可参考《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Third Edition P845-850。
本仿真源文件的电路如下
图1 不带RESET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
其中phi1和phi2属于非交叠时钟,即两者有错开,防止两个开关同时导通而产生错误的结果。
图2 不带RESET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分析可以参见《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Third Edition P850,基本分析如下图
图3不带RESET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仿真结果分析
一般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中会带RESET开关,其电路和仿真结果为
图4 带RESET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
图5 带RESET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仿真结果

关于switch的两点说明:
参见 http://bbs.eetop.cn/thread-481008-1-1.html

附上原理图和仿真设置源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到cadence ic6.10以上版本中直接仿真。

导入方法(以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库为例)
1.解压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tar到某个文件夹下,例如/csu/project
2.project文件夹为cadence打开的位置,其中有cds.lib文档,打开该文档添加
DEFINE 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 /csu/project /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
3.可以在cadence中发现已经导入Fully_diff_sample_and_hold_ideal库成功
4.打开fully_diff_sh原理图,然后进入ADE L
SessionLoad stateCellview
然后点击OK后在运行仿真,即能看到上面的仿真波形。

最后附上本文的word版(和上面文字和图片一模一样)以方便阅读,按需下载
用理想analogLib元件搭建开关电容积分器Switch-Capacitor Integrator(含仿真源文件).docx (351.48 KB , 下载次数: 763 )

网友(2015-05-12):
谢谢楼主,这个开关还真没用过

网友A(2015-08-07):
回复 楼主:
我在仿真中使用理想开关,但是这个开关并没有起到开关的作用,不管我的时钟为高还是低开关都是打开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5-11-03):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开关一直导通,对控制时钟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开关的几个端口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端口连接没有问题,四个端口,线圈的两个端口是控制端,开关的两个端口是信号通路。是我的信号给错了,所以结果不对,唉~

网友(2015-12-12):
正好最近要用到理想开关,楼上的讨论很有价值!

网友(2016-02-22):
非常感谢,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2016-04-30):
非常感谢,最近也在使用开关电容电路

网友:
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2016-06-13):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个理想开关一直导通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了一下也是对控制信号没反应,一直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之前用的理想开关一直都是导通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就是控制信号没有作用,开关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接反了吧,就是按照上面说的,开关和线圈是不同的,你换着试一试

网友(2017-07-2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你能解惑。

网友(2019-02-28):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因为这个理想开关头都大了

网友(2019-10-23):
感谢,学习了时序的搭建和gnd如何搭建……之前一直直接gnd端引出就标示,一直报错

网友(2019-12-31):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端口连接没有问题,四个端口,线圈的两个端口是控制端,开关的两个端口是信 ...

看了你的回复很有帮助,但是从我仿出来的波形图来看,我的开关没有起到开和关的功能。在控制端我给的是两个相位相反矩形信号,信号端我给的是一个幅值为2的正弦波,开关一直处于导通。怎么解决就可以实现开关的开和关?

网友(2021-06-22):
请问这个是那个工艺库的,能直接导入打开吗

网友:
感谢楼主,试试看看对了,这是什么工艺的文件啊

网友(2021-11-03):
请问有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啊,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在仿真中使用理想开关,但是这个开关并没有起到开关的作用,不管我的时钟为高还是低开 ...

开关打开是断开的意思吗,我好像在开环中测试开关就会出现类似问题,就是开关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像短路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情况呢,但是没有像你那样解决,求助前辈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端口连接没有问题,四个端口,线圈的两个端口是控制端,开关的两个端口是信 ...

请问怎么解决的,能贴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端口连接没有问题,四个端口,线圈的两个端口是控制端,开关的两个端口是信 ...

可以贴个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2022-08-01):
楼主给出的连接方式是对的,大家在仿真开关的时候如果端口激励都加得正确,仍然没有开关功能,记得给输出加一个电容负载,这样功能就正确了。

网友(2022-10-27):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03-29):
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12-04):
很不错的学习参考!

网友:
请问器件都理想,A点波形毛刺为什么这么多呢?

网友(2025-03-05):
RESET开关的时钟跟PHI1相同就是电荷重分配型采样保持电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