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P和FTP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3-31):
OTP和FTP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楼主:
efuse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OTP作用类似rom,一次性可编程存储,放固件代码的,只能把1改成0.FTP不知道,如果是文件传输协议那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一起问了。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efuse又是干什么用的

OTP 一次烧断 ROM
      effuse类似 OTPROM 很多都 Kbit
Effuse 一般 trim 使用  都几bit , 一般 VP(给电压)  烧断 poly fuse (很窄)
FLASH   非挥发memory 一次 block 为单位  , 有分 nand  ,nor type
    烧也分 5v 烧或 12 v 烧资料 , flash目前取代早期 EPROM(UV抹除)
EEPROM   BIT为单位 FLASH 不同
MCU 内一般都 flash , 某些会配几个 byteeeprom 存资料 .  flash工艺会跟 logic有点小小不同, 但能相容CMOS.
DRAM 工艺就跟 cmos 比较不兼容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efuse又是干什么用的

efuse本意是熔丝,芯片中常用特殊工艺或者结构,做成电可熔断的结构,供逻辑判断是0还是1.

网友(2023-11-13):
什么是NVM?

NVM,即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存储器。

NVM 的特点是存储的数据不会因为电源关闭而消失,像 Mask ROM、PROM、EPROM、EEPROM、NAND / NOR 闪存 (Flash Memory) 等传统 NVM,以及,目前许多正在研发的新型态存储器,如磁性存储器 (MRAM)、阻变存储器 (RRAM)、相变存储器 (PRAM)、铁电存储器 (FeRAM) 等等都属于 NVM。所以NVM的概念很大。

从可编程次数来看,NVM可以分为3类:

MTP: Multiple-Time Programmable,可以多次编程

FTP: Few-Time Programmable,可编程的次数有限

OTP: One-Time Programmable,只允许编程一次,一旦被编程,数据永久有效

网友:
我也想看看这是啥东西。

网友(2025-01-13):
OTP比efuse的安全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