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3-31):
1.LDO的电阻反馈网络中电阻的阻值怎么选取?是与负载电流的大小有关么?
2.LDO什么时候采用片内电容补偿,什么时候采用片外电容补偿?    在负载电流时10mA以下时候是不是采用片内电容补偿就可以呢?
3如果采用片外电容补偿,在spectre仿真时,片外电容用什么模拟呢?
4.我所设计的LDO的负载电流变化特别快,大约周期20ps左右的正弦电流,最大值6.8mA,最小值6.5mA。这样我的LDO的输出电压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感谢各位解答我的疑问,谢谢啦!

网友:
1、和你的环路稳定性有关;
2、片内电容画不下去了就只有放片外补偿了;一般电流越大需要的补偿电容越小,10mA的片内不错应该是可以handle的。
3、可以用理想电容加估算的ESR进行模拟;
4、20ps。。。50g的响应速度的LDO,我还没见过。。。惭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给我的回复~  不好意思,还想具体问一下,那反馈网络里的电阻阻值大环路容易稳定还是阻值小容易稳定啊,这个阻值选取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输出电流越大反而加的补偿电容越小呢?  还有就是模拟片外电容时候您说用理想电容代替,那ESR电阻,也用理想电阻串联在电容那路上么?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1,环路稳定和静态功耗
     2,看你的ldo类型,定位于capless还是片外补偿类型。
3, 电容串等效寄生电阻
4,高频大电流瞬态变话负载可能引起输出大ripple,通常采用片外补偿的话,电容通常比较大,uf级的,这样对抑制ripple有比明显的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越容易稳定,但是静态功耗也越大。所以需要trade-off,具体的相关性,希望你能自己通过仿真总结。   第二个问题,仿真毕竟只是仿真,我们都是在用近似的、简化的模块去尽可能的逼近现实,但是和现实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程度上,能够说明问题就好。
   仿真实际是建模的思想,希望这种思想能够贯穿于你研究问题的任何方面。

网友(2021-04-28):
没啥参考 哈哈

网友B(2024-12-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要请教一下为什么反馈电阻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进而稳定性会越好。
我的想法是对于主极点在LDO输出端的LDO而言,不应该是反馈电阻阻值越大,主极点越低,越稳定吗?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想要请教一下为什么反馈电阻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进而稳定性会越好。
我的想法是对于主极点在LDO输出端的LD ...

他的意思应该是反馈电阻通过更大的电流让轻载时实际电流比较大,零极点位置变换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