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减小LDO的输出噪声

楼主(2015-03-31):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给VCO供电的LDO,VCO用理想源仿真时的相位噪声是-85DB。用我的LDO供电时候相位噪声就变成-45DB左右了,改变的特别明显。是我的LDO对电源的噪声抑制能力差呢?还是我LDO电路产生的噪声使VCO的相位噪声改变了很多呢?  个人感觉是我的LDO电路的噪声比较大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LDO引入噪声的问题,而是LDO的驱动能力或者动态响应有限,导致你的VCO在你的应用频率下速度不足。

楼主:
    下一级VCO的电流变化大概是一个正弦波形式,最大值6.8ma,最小值6.5ma,变化范围不大,但是周期只有大概20ps左右,这相当于50G的速度了,我的LDO的输出电压肯定得随着它VCO电流变化而变化,不过用电容滤波之后,我的LDO输出电压的变化在10uV以内,但是相位噪声仍然还是原来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另一个主贴中提过这个问题,50G的信号,怕是LDO满足不了你的动态响应能力。上电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DO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参考电压,你可以放一下VREF的噪声!

网友:
如果Vref是理想的话,应该就是LDO自己的噪声,加大电容直到LDO的ac特性接近理想电压源应该会好。但是要看你的应用环境是否允许加这么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