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用状态机做一个流水灯的实验,希望四个LED可以依次闪烁,当下到片子里面,四个LED全是亮,当我把状态机最后一个状态去掉之后,运行就正常了,我用的是XILINX的XCS250E,是状态机的状态多了之后跑飞吗?

module fsm_led_4( clk
                                          ,en
                 ,rst
                                     ,a
                 ,b
                 ,c
                 ,d
                  );

   parameter FSM_STATES = 7;
   parameter ON = 1'b1;
   parameter OFF = 1'b0;

   input clk,en,rst;
   output a,b,c,d;

   wire clk,en,rst;
   wire a,b,c,d;

   reg [FSM_STATES-1:0] state_current,state_next;
   reg FSM_s1,FSM_s2,FSM_s3,FSM_s4;

        assign a = FSM_s1;
        assign b = FSM_s2;
        assign c = FSM_s3;
        assign d = FSM_s4;

        parameter [FSM_STATES-1 : 0]
                                                        IDLE        = 7'b0000001,
                                                        S1                           = 7'b0000010,
                                                        S2                                = 7'b0000100,
                                                        S3                                = 7'b0001000,
                                                        S4                                = 7'b0010000,
                                                        S5                                = 7'b0100000,
                                                        S6                                = 7'b1000000;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rst)
      state_current <= IDLE;
   else
      state_current <= state_next;
end

always @ (
            state_current
                                or en
           )
begin
   case(state_current)
      IDLE:begin
                        if(en)
                           state_next <= S1;
                    else
                           state_next <= IDLE;
      end
      S1:begin
                        state_next <= S2;
      end

      S2:begin
                        state_next <= S3;
      end

      S3:begin
                        state_next <= S4;
      end

      S4:begin
                        state_next <= S5;
                end
      S5:begin
                        state_next <= S6;
                end
           S6:begin
                        if(en)
                                state_next <= S1;
                   else
                           state_next <= IDLE;
                end

      default:begin
         state_next <= IDLE;
      end
   endcase
end

always @(state_current)
begin
   case(state_current)
      IDLE:begin
         FSM_s1         <= OFF;
         FSM_s2         <= OFF;
         FSM_s3         <= OFF;
         FSM_s4         <= OFF;
      end
           S1:begin
         FSM_s1         <= ON;
         FSM_s2         <= OFF;
         FSM_s3         <= OFF;
         FSM_s4         <= OFF;
      end
      S2:begin
         FSM_s1         <= OFF;
         FSM_s2         <= ON;
         FSM_s3         <= OFF;
         FSM_s4         <= OFF;
      end
      S3:begin
         FSM_s1         <= OFF;
         FSM_s2         <= OFF;
         FSM_s3         <= ON;
         FSM_s4         <= OFF;
      end
      S4:begin
         FSM_s1         <= OFF;
         FSM_s2         <= OFF;
         FSM_s3         <= OFF;
         FSM_s4         <= ON;
      end
                S5:begin
         FSM_s1         <= ON;
         FSM_s2         <= ON;
         FSM_s3         <= ON;
         FSM_s4         <= ON;
      end
                S6:begin
         FSM_s1         <= ON;
         FSM_s2         <= ON;
         FSM_s3         <= OFF;
         FSM_s4         <= OFF;
      end
           default:begin
         FSM_s1         <= OFF;
         FSM_s2         <= OFF;
         FSM_s3         <= OFF;
         FSM_s4         <= OFF;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仿真过了吗

楼主: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你这个clk也太快了把,还有一般三段式状态机组合逻辑部分一般是阻塞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用的是1MHZ的,实际在片上用的是1hz的频率,能明显看到leds闪烁的刚刚我把IDLE状态去掉了,只保留我需要的那些状态,led闪烁正常了,我在想是不是出入IDLE状态需要给特定的条件,要不然会跑飞

网友:
除了那个阻塞赋值没看出别的问题,你的en信号一直为高吗

楼主:
除了那个阻塞赋值没看出别的问题,你的en信号一直为高吗
引用 网友A:

   en 信号是高,我也改成阻塞赋值了,下到板子里状态还是不对,如果没有IDLE状态的话就没有问题,现在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没道理会这样的啊,你有IDLE状态的时候现象是怎么样的,你输出1的时候LED亮还是输出0的时候LED亮。

网友:
状态机好难哦 啊啊

网友:
还是感觉比较复杂呀

网友:
楚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