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如何不在规定的net上插入buffer

楼主(2015-03-31):
因为某些原因,一些net规定不插入buffer,edi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根据你的建议,又查了一下cmd文件,使用set_dont_touch_network更适合net上的buffer插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根据你的建议,我又查了一下cmd文件,set_dont_touch_network更适合net上的buffer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