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撰写 SKILL 用来 read & trace netlist file

楼主(2015-03-31):
各位高手大大请问如何撰写 SKILL 用来 read & trace netlist file

例如:
netlist:
.SUBCKT …

M0 A B VSSD VSSD C W=2U L=1U M=1
M1 C D VCC VCC P W=3U L=1U M=l
R0 E F W=2U L=3U $[NR]

.ENDS

trace 出的 data file:
DEVICE1_TYPE=MOSN DEVICE1_WIDTH=2 DEVICE1_LENGTH=1
DEVICE2_TYPE=MOSP DEVICE2_WIDTH=3 DEVICE2_LENGTH=1
DEVICE3_TYPE=N_POLY_RESISTOR DEVICE3_WIDTH=2 DEVICE3_LENGTH=3

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简单,就是对单行的字符串进行处理,用skill的话,比较复杂,判断次数比较多,不如用perl或者shell之类的语言,判断处理十分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回复,
原本想若是用 SKILL 撰写就可以直接在 CIW 内 run,
看来还是要学习 perl 或是 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