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接ICO作为负载,输出不能稳定,求帮助

楼主(2015-03-31):
LDO输出2.5V,ICO的电流在3mA~14mA,LDO是capless的,LDO仿真的时候挂上负载电容,电流源,以及小信号负载电阻,环路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挂上ICO之后输出不能稳定,发生震荡,分析发现ICO的电流变化很大,并且频率很高,在800M到3.2G,而LDO的环路带宽在40M左右,是否是因为LDO跟不上输出电流的变化速度?
在LDO和ICO之间加入1Ω电阻和20p电容,形成低通滤波,发现可以稳定。
求教,如果不加电容还有别的办法么?谢谢,另外在LDO单仿的时候,怎么样去模拟负载的不断变化。

网友:
你说的加上电阻电容形成低通滤波之后可以稳定是指LDO的输出电压稳定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ICO的输入电压也稳定了,抖动在uv级了

网友:
直接挂20p电容,能稳就能用了。

网友:
你的下一级是VCO吧,是压控振荡器么?  ICO是啥?没听过。。。  抖动在uV级,但还是一个高频小信号量啊。  你的 LDO对VCO的相位噪声影响大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ICO的电流在3mA~14mA 不稳定?Capless一般是0.5mA以下不稳定,电流大了反而好做!

网友:
LDO的动态响应一向不好,挂20pf能稳定就挂上吧,面积不算太大。capless通常是说的是片外不再挂cap,没有严格到片内也不能挂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