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大fix_eco_timing命令中setup_margin,hold_margin两个选项如何应用?【已解决】

楼主(2015-03-31):
你好,在PT里面修时序时,用fix_exo_timing这一命令时,这两个margin值应该如何设置?我man了一下这命令,令我困惑的是,在修hold时,setup_margin的正负值代表什么意思?同样的在修setup时,hold_margin正负值又有什么控制作用?

网友:
不写, 默认是修到0 为止,即负的,

网友:
防止优化hold的时候影响setup,比如设setup margin 0.1,就是在你插buffer的时候保证插完buffer后的setup还有0.1的margin而不是出现负的违反。修setup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setup_mergin 设为0.1 是修hold时对setup余量小于0.1的路径就不再优化,还是优化到setup有0.1的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hold的时候要加buffer,加了buffer就会影响setup,所以你要又加buffer又不影响setup,比如你设setup是0.1当工具计算该路径的setup slack比0.1小的时候就不在这条路径上加了,不然你把hold修下去了,setup就容易出现了,
你要修的是hold,setupmargin只是一个验证条件,不是说修到setup比0.1小为止,是你要插buffer,只要setup满足你设定的裕度就可以
继续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THX.

网友(2021-04-06):
那么修hold的时候,还有不要设hold_margin为正吗?

网友C:
setup margin 是修hold 用的,hold margin 是修 setup用的。不同corner cell和net 的delay不一样。 给对方留点空间

网友:
setup_mergin 设为0.1 是修hold时对setup余量小于0.1的路径就不再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up margin 是修hold 用的,hold margin 是修 setup用的。不同corner cell和net 的delay不一样。 给对方 ...

你好,为什么我修hold的时候,添加setup_margin和不添加setup_margin,吐出的script是一样的呢?跑出的结果,setup violation变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