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求助

楼主(2015-03-31):
cadence  LVS 时出现  “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错误  怎么弄,求解决啊!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vga_pa.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zhb/umc018/vga_pa.sp('vga_pa')

SOURCE NAME:              /home/zhb/umc018/vga_pa.src.net('vga_pa')

RULE FILE:                /home/zhb/umc018/_G-DF-MIXED_MODE_RFCMOS18-1.8V_3.3V-1P6M-MMC_CALIBRE-LVS-2.1-P2.txt_

RULE FILE TITLE:          LVS of UMC 0.18um 1.8V/3.3V 1P6M MMCMixed Mode/RFCMOS Process

CREATION TIME:            Tue Mar 31 15:21:10 2015

CURRENT DIRECTORY:        /home/zhb/umc018

USER NAME:                zhb

CALIBRE VERSION:          v2011.3_18.12    Wed Aug 10 15:03:23 PDT 2011

                               OVERALL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mponents with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mosfet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vga_pa                        vga_pa

**************************************************************************************************************

                                      LVSPARAMETERS

**************************************************************************************************************

o LVS Setup: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VCC?"

  LVS GROUND NAME                       "?VSS?"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YES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LVS NON USER NAME PORT

   //LVS NON USER NAME NET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_18_G2)  l l 7

  TRACE PROPERTY  mn(N_18_G2)  w w 7

  TRACE PROPERTY  mp(P_18_G2)  l l 7

  TRACE PROPERTY  mp(P_18_G2)  w w 7

  TRACE PROPERTY  mn(N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LV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LV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V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V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33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33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33_MM)  w w 3

   TRACEPROPERTY  mp(P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33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LV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LV_33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V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V_33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ZERO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ZERO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ZERO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ZERO_33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BPW_18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BPW_18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BPW_33_MM)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BPW_33_MM)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O7W500_18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O7W500_18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PO7W500_18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PO7W500_18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O7W500_33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O7W500_33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PO7W500_33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PO7W500_33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L18W500_18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L18W500_18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18W500_18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18W500_18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L34W500_33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L34W500_33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34W500_33_RF)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34W500_33_RF)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G40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G40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D40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D40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40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40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G102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G102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n(N_PD102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n(N_PD102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mp(P_L1020_G2)  l l 3

  TRACE PROPERTY  mp(P_L1020_G2)  w w 3

  TRACE PROPERTY c(VARMIS_18_RF)  nf nf 3

  TRACE PROPERTY  c(VARDIOP_RF)  nf nf 3

  TRACE PROPERTY  r(RSNWELL)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NPO)  r r 3

  TRACE PROPERTY  r(RSPPO)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D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D)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  r r 29

  TRACE PROPERTY  r(RNNPO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NPO_RF)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PO)  r r 66

  TRACE PROPERTY  r(RNPPO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PPO_RF)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HR1000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NHR_RF)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1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2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3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4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5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r(RM6_MM)  r r 3

  TRACE PROPERTY  d(DION_G2)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_G2)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_G2)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_G2)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W_G2)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W_G2)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_MM)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N_MM)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P_MM)  a a 3

  TRACE PROPERTY  d(DIOP_MM)  p p 3

  TRACE PROPERTY  d(DIONW_MM)  a a 3

   TRACEPROPERTY  d(DIONW_MM)  p p 3

  TRACE PROPERTY q(PNP_V50X50_G2)  a a 3

  TRACE PROPERTY q(PNP_V100X100_G2)  a a 3

  TRACE PROPERTY q(PNP_V50X50_MM)  a a 3

  TRACE PROPERTY q(PNP_V100X100_MM)  a a 3

  TRACE PROPERTY  c(MIMCAPS_MM)  c c 3

   TRACEPROPERTY  c(MIMCAPM_RF)  c c 3

  TRACE PROPERTY l(L_SLCR20K_RF)  d d 3

  TRACE PROPERTY l(L_SLCR20K_RF)  n n 3

  TRACE PROPERTY l(L_SLCR20K_RF)  w w 3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PINS

**************************************************************************************************************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R (3 pins): (p n) sub

Layout Extra Pins:      sub

Layout Component Type:  R (2 pins): (p n)

No Extra Pins.

Source Component Type:  R (3 pins): (p n) sub

Source Extra Pins:      sub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TOP LEVEL )

                         #       ###################       _  _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vga_pa

SOURCE CELL NAME:         vga_pa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        10

Nets:              70        29   *

Instances:        228        15   *    MN (4 pins)

                    10        10         C (2 pins): p n

                     8        8         C (3 pins): p n sub

                     6         6         R (2 pins)

                    28        12   *    D (2 pins)

                     1         1         L (3 pins)

                ------    ------

Total Inst:       281        5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        10

Nets:              22        22

Instances:          3         3         MN (4 pins)

                    10        10         C (2 pins): p n

                     4         4         C (3 pins): p n sub

                     6         6         R (2 pins)

                    12        12         D (2 pins)

                     1         1         L (3 pins)

                     4         4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40        4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0         10            0            0

  Nets:               22         22            0            0

  Instances:           2          2            0            0   MN(N_18_MM)

                        1          1            0            0   MN(N_33_MM)

                       10         10            0            0   C(PAD_RF)

                        4          4            0            0   C(MIMCAPM_RF)

                        2         2            0            0   R(RNHR1000_MM)

                        4          4            0            0   R(RNND_MM)

                       12         12            0            0   D(DIOP_MM)

                        1          1            0            0   L(L_SLCR20K_RF)

                        4          4            0            0   _smn2v

                  -------    -------   ---------    ---------

  Total Inst:         40         40            0            0

o Statistics:

   228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11.  44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2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8 mos transistors and 44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reduction.

   6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 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4 mos transistors and 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reduction.

   7parallel layout capacitors were reduced to 3.

   7parallel source capacitors were reduced to 3.

   20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4.

   1source net had all its pins removed and was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_ctr1 V_ctr2 V_ctr3gnd vdd33 vdd18 L1 L4 vin vout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Reduced:

      X101/M28(859.450,425.850)                                 MM6

      X101/M29(859.450,424.470)                                 MM2

      X99/M0(859.450,329.990)                                   MM4

      X99/M1(859.450,328.610)                                  ** missing smashedmosfet **

      X99/M2(859.450,327.2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3(859.450,325.8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4(859.450,324.4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5(859.450,323.0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6(859.450,321.7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7(859.450,320.3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8(859.450,318.9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9(859.450,317.5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99/M10(859.450,316.1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1(859.450,314.8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2(859.450,313.4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3(859.450,312.0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4(859.450,310.6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5(859.450,309.2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6(859.450,307.9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7(859.450,306.5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8(859.450,305.1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19(859.450,303.7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0(859.450,302.3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1(859.450,301.0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2(859.450,299.6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3(859.450,298.2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4(859.450,296.8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5(859.450,295.49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99/M26(859.450,294.1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7(859.450,292.7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8(859.450,291.3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99/M29(859.450,289.9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0(859.450,396.3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859.450,395.0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2(859.450,393.6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3(859.450,392.2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00/M4(859.450,390.8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5(859.450,389.4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6(859.450,388.1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7(859.450,386.7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8(859.450,385.3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9(859.450,383.9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0(859.450,382.5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1(859.450,381.2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2(859.450,379.8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3(859.450,378.4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4(859.450,377.070)                                 ** missing smashedmosfet **

      X100/M15(859.450,375.6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6(859.450,374.3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7(859.450,372.9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8(859.450,371.5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19(859.450,370.1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0/M20(859.450,368.7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2/M27(907.090,425.850)                                 MM7

      X102/M28(907.090,424.470)                                 MM1

      X102/M29(907.090,423.090)                                 MM3

      X103/M0(907.100,328.6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907.100,327.2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907.100,325.8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3(907.100,324.4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4(907.100,323.0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5(907.100,321.7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6(907.100,320.3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7(907.100,318.9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8(907.100,317.5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9(907.100,316.1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0(907.100,314.8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1(907.100,313.4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2(907.100,312.0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3(907.100,310.6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4(907.100,309.2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5(907.100,307.9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6(907.100,306.5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7(907.100,305.1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03/M18(907.100,303.7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19(907.100,302.3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0(907.100,301.0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1(907.100,299.6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2(907.100,298.2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3(907.100,296.8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4(907.100,295.4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5(907.100,294.1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6(907.100,292.7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7(907.100,291.3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8(907.100,289.9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3/M29(907.100,288.5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0(907.100,395.01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04/M1(907.100,393.6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2(907.100,392.2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3(907.100,390.8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4(907.100,389.4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5(907.100,388.1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6(907.100,386.7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7(907.100,385.3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8(907.100,383.9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04/M9(907.100,382.5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0(907.100,381.2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1(907.100,379.8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2(907.100,378.4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3(907.100,377.0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4(907.100,375.69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5(907.100,374.31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6(907.100,372.93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7(907.100,371.55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8(907.100,370.170)                                 ** missingsmashed mosfet **

      X104/M19(907.100,368.790)                                 ** missing smashedmosfet **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对于第一张图   我刚好前两天出过  是没有定义电源地
在LVS的option中把电源地加进去

网友:
看不出 花樣 可能有接錯

网友:
電阻的部分calibre 認為他有三隻腳而spice只定義兩隻
把spice 的部分改為三隻腳就行了!!

网友:
可能电路端口标识层没填写

网友:
只能排除法了。结合楼上各位大神,总结一下:1、先看网表电阻定义是否符合你的原理图。2、看电源等在规则文件是否有定义 3、是否有短路、开路等相关问题 4、机器、服务器异常,重启。暂先这么多~

网友:
电阻在版图中有2端,也有3端的画法,但是netlist 中认得是三端。

网友:
所以就看你是要改spice的定義還是要去改LVS command file
我個人比較常用前面的方法
比較簡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电源怎么添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用去改,自动匹配的!calibre是集成在cadence里的,会自动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点错误很纳闷,电阻的接法我都是采用一样的。都是三端

网友(2015-05-11):
回复 楼主:

   从第一张图看,像是电源地短路了。左边有ERC错误。你打钩了电源地短路终止LVS。所以LVS跑着就停了。看看ERC那边提示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不是电源和地的label没打就是有的电源没连到总电源上,有ERC估计就是有的没连到电源,再不就是没打pick_up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电阻的那个问题,但是我电路里有几百个电阻,该spice不合适,您说的该LVS command的方式是怎样的,麻烦讲解下

网友(2023-06-30):
为什么和电阻有关呀?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missing port **                                        VDD on net: VDD,定义了lable也在options写了vdd和gnd了,还出现了这个错误是为什么